配料圆盘PID控制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 我想请教关于混匀圆盘配料系统的PID控制实例及教程。谢谢!!!由于我刚接触到这块。程序看的不是很懂,望高手指导。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析,原盘的机构及工作工艺没有说.

楼主:
是由十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带十个圆盘给料机和十台申克皮带秤组成。工艺流程就是根据生产用料不同,进行配料。这样中控给定值,圆盘与皮带秤就开始转。

网友B:
用plc了吗????

网友C:
这个有点复杂,你是要用组态软件和下位机共同完成任务吗?

网友D:
皮带是横速的啊,根据皮带上流量的变化控制原盘的转速,再有不明白的可以给我发邮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