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输出是否直接驱动接触器?

楼主(2008-10-23):
我每次用PLC驱动交流接触器的时候都扩展了一个中间继电器,从PLC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上来考虑,负载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过,有没有兄弟直接用PLC点驱动交流接触器的?寿命怎么样?欢迎讨论

网友A:
应该不可以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最好还是加扩展。有的柜子没加,使用后经常出现坏输出点的情况。

网友C:
直接启动容易烧触点,并不是不能用

网友D:
本人就是用PLC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的,接触器是12A的,动作频率是平均每30秒一次,现已使用半年,运行正常。

本人认为,只要能带的动,又何必非要转一个继电器。用PLC的目的就是简化电路,再加一个转换,还不如直接用接触器。

网友E:
建议不要用,直接驱动有时可能PLC点的容量不够,即使够也很容易烧坏PLC的DO点。

我们以前单位曾经这么做过,烧过很多卡件或通道,后来凡是驱动交流接触器(比如泵的驱动),统一加中间继电器。

这是经验教训。。。。。

而且从我们现在专门做自动化工程来看,有些设计院只要是DO点都要求加上中间继电器,他不管PLC或DCS的型号。

网友F:
只要负载容量低于触点容量,正常使用就可以.,我们这儿用了4年多也没事!!!

网友G:
电流大的建议不要直接驱动,否则会烧坏输出点的 造成粘连???

网友H:
我们都加中间继电器,确实没有那样做过,不安全因素太多。

网友I:
小的交流接触器我们是直接驱动,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为了安全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保险!!!!

网友J:
直接启动,交流接触器并联一电容,0.1UF就够

网友K:
三菱FX2n有几组输出触点,其触点容量是不同的,可以带动交流接触器。

我们在多台设备上使用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主要考虑触点容量,可以试试。

网友L:
可以,不过视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直接启动,交流接触器并联一电容,0.1UF就够

是用涤纶电容吗?

楼主:
对:wcj_062 关于

应该不可以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比较杂,台达、三菱、西门子,现在准备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小的交流接触器我们是直接驱动,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为了安全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保险!!!!

你们多大的算大的,多大的算小的呢?

网友D:
30A以下的肯定能直接驱动,80A以上的肯定需要继电器转换。

网友M:
我帮一家公司做电柜看到他们用欧姆龙直接过接触器接电磁阀接触器没事电磁阀的点经常烧坏!你还可以中间加个开关管也行的啊!

网友N:
哎,佩服各位大侠。直接驱动,做中间继电器的厂不亏本才怪呢

网友O:
我单位的成套进口设备中西门子S7 200输出直接驱动小功力交流接触器,使用8年下来,plc的输出触点没损坏过,接触器也没损坏过.(接触器也是进口的).

网友P:
我认为是没什么大碍的,我之前也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Q:
我就是用的PLC直接驱动继电器,工作频率大约10秒一次,驱动的西门子3TB41的接触器。现场环境很差,但最短的输出点也用了近3年左右,现在已经工作六年了(24小时不停)欧姆龙的CPM1A40点PLC只改过三个点。但最好经常检查接触器,我这里损坏的三个点其中有两个是因为接触器铁芯发生震动后电流过大而烧毁的。

网友O:
使用中主要考虑PLC输出触点上承受的D i/Dt,并加阻容吸收电路(交流)或加二极管吸收反电势(直流).

网友R:
驱动小功率接触器可以,大功率接触器建议不要直接驱动,否则很容易烧通道

网友O:
在SIEMENS? S7200 PLC 的<用户指南>中有关"保护PLC输出点不被意外损坏"一节有明确介绍的原理计算方法和图例.

网友O:
在西门子S7 200? PLC的"用户指南"中,有专门介绍"保护PLC输出点不被意外损坏"的原理,计算方法,应用图例.

网友S:
可以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啊,在设计上通常要考虑对主控的保护

网友T:
视PLC容量而定 以前用它接交流接触器(在它容量内)有的半年就问题了加阻容情况有所好转 动作频烦电流大用固态

网友U:
接触器线圈并联涤纶电容就行了

网友V: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好有个中继

网友W:
可以,但是估计你的PLC要买保险。

网友X:
容量够的话可以用,但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做,最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下好!!

网友Y:
我一直这样使用,寿命没有问题

网友Z:
西门子的交流输出模板是可以直接带(必须是合符负载要求)负载,其实西门在制作时就已经考虑了这些问题。一般都是采用了中继器的,因为怕出现短路烧毁模板或者是点位,西门子模板的则面有两个保险管,其实就是有防止短路的功能的。当然采用中继器是为了更安全,因此中继器被烧能及时发现,并只影响被的这个点不会影响其他的点,要是用西门子的自身的保险管的话,影响的是一组输出点,因此在安全性要求高,连续性的工作场所,还是采用中继器较好。

网友Y: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驱动负载,没问题的

网友AA:
建议不要用,直接驱动有时可能PLC点的容量不够,即使够也很容易烧坏PLC的DO点,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容量够的可以驱动负载。

网友AB:
建议不要用....容易烧坏PLC通道...

网友D:
就两种意见,都各有道理,请问楼主:

你出的80分悬赏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网友AC: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只要在规定电流范围内是可以的,但动作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AD:
可以用。若模块质量不好扩展中间继电器还不是同样烧,我用过的siemens的,好几个DO点都完蛋了,可能存在接地的问题?!哪位高手教导下。用的GE的DO块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还不是蛮好的,可以用。

网友AE:
交流接触器往往要比中间继电器的工作电流要大得多。所以用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相比可以减轻PLC输出点内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

?

网友AF:
建议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这样即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又可以保证模块的寿命

网友AG:
安全考虑?? 还是要用的

网友AH:
可以,只要最大电流不要超过模块规定的额定电流,不过处于安全考虑你最好还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I:
那要看多大电流的接触器了。一般30KW以下的。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能加上中间继电器是最好的了。是DC24V 的又安全对这PLC输出继电器接点也好。

网友AJ:
最好不要直接起动!我厂所用PLC成百上千,都是加了中间继电器的。1起电磁隔离2起保护LPC触点3据知PLC输出触点过电流不允许超过2A.看着办吧!

网友AK:
只要在你的继电器触点可以承受的电流范围以内就能用。

网友AL:
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而且触点容量比接触器线圈容量大的话,直接驱动是没问题的,我们一直这样用的,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M:
加上中间继电器好,保护PLC输出触点

网友AN:
只要负载容量低于触点容量,正常使用就可以.,我就用欧姆龙、三菱、西门子的PLC直接驱动接触器。最长已经用了5年多也没事,只要最大电流不要超过模块规定的额定电流,另外,一定要加浪涌吸收器,否则触点很快就会烧坏。

网友AO:
根据我的了解,我们通过驱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来启动泵或电机,接触器的线圈导通电流并不是很大,电流大的只是线圈吸合的触点,所以PLC通过中间继电器去驱动交流接触器和直接驱动的效果差不多,不会对PLC的DO点有什么影响

网友AP:
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PLC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

比如三菱PLC---FX0N系的继电器输出的触点是2A的当然可以直接驱动,

如果是晶体管的最多只有0.5A就要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换驱动.

网友AQ:
引用 网友AH:
可以,只要最大电流不要超过模块规定的额定电流,不过处于安全考虑你最好还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R:
当然可以,但要考虑容量,寿命等的问题,不过我见到都是直接驱动接触器。

网友AS:
是可以的,如驱动机构动作间隙过频,最好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T:
没问题,我都是直接驱动的,最长的已使用3年了,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AU:
14楼的兄弟、如果你需要用国产可以用科威PLC的 性价比不错、质量还可以、如果使用恰当、保养好一些维修率在千分之十以下 继电器输出最大负载小于3A  使用寿命在20万次

网友AV:
最好是加上,这样可以保护PLC。

楼主:
对:yjig 关于

就两种意见,都各有道理,请问楼主:

你出的80分悬赏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内容的回复:

最近出差了一趟,刚回来,等我看完就兑现!

网友AW(2010-08-21):
这个要看PLC输出容量和触点容量跟接触器的大小是否匹配了,如果PLC满足条件是可以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