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F0070故障

楼主(2008-10-23):
我们用的十台变频器有几台老报F0070故障.总线都换过了.还是……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不说,别人怎么帮忙。

楼主:
变频器是西门子440的。

网友B:
F0070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通讯板)接设定值
检查CB 板和通讯对象 Off2

网友C:
看看参数p2014和p2040。
通讯线质量?通讯线怎么布置的?多长?波特率呢?插头做法?终端电阻?这些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