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

楼主(2008-10-23):
有台日立,L300P-45KW,上电正常,现操作方式是面板操作,但按运行健,变频器不运行。

请碰见过这种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CPU板有问题了

?

网友A:
我以前见过 上次是换了CPU板就好

楼主:
谢谢章工,刚开始我也怀疑是CPU板的问题,我用SJ300的CPU板试了,还是一样

?

楼主:
刚才试着搞了一下,好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谢谢章工

楼主:
章工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不敢当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