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485和PC联网通讯不上,请教

楼主(2008-10-23):
最近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通讯问题,我们用PC机联网控制4套秤的配料,其中3套秤仪表的通讯都正常,1套秤的通讯总是通讯一段时间(一-两天)之后,就会出现通讯不稳定,或者通讯不上的情况,开始以为是仪表的问题,换了有两、三个,还是不正常,非常的奇怪,接线就是两根线过去,一正一负接485口,

波特率为9600,串行数据格式 8n1 :8位数据位,无校验 通讯接口模式 “1” RS485
F通讯协议 “6” MODBUS RTU从站协议?
仪表通讯地址 “1”
PC端用的是研华的IO卡,质量应该没有问题

请教大家有何高见?485处并一个终端电阻有没有效果?

网友A(2008-12-07):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说不清的事情。当时我把从在的站号换了,上位机的也相应的改了,结果就好了。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看看通讯电缆做没做接地,加没加磁环等。QQ:251907662 我是做直流屏的

网友B:
485处并一个终端电阻就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一起出谋划策

网友C:
终端电阻的阻值有规定吗?

网友D:
通讯一定要做好, 线对、屏蔽、终端电阻等等都要仔细做好。 否则会出很多小问题。 建议重做、重新仔细检查。

网友E:
接线,接路的的长度,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