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照明变压器原边,副边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变压器1次,2次侧加断路器保护,是否可以只在原边一次侧加断路器保护,2次就不用再加断路器保护了

网友A:
最好加上,如果负载短路就不会烧毁线和变压器,2次侧电压低于36V,可以加保险,以节省初期成本,但维护费用可能会高。

网友B:
晕,真是出得起鸡不想出豉油。

楼主:
探讨问题,不是节约成本

网友C:
多大的变压器?dd

网友D:
两侧都加上,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E:
请问大概是多大的变压器啊?

楼主:
就是5KV照明变压器

网友F:
最后加上,也可以保护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