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 如何实现电机循环定时正反转?

楼主(2008-10-23):
在不用PLC和变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电机往复定时正反转:

例:是让电机定时正反转,正8秒,反8秒,再正8秒,反8秒……这样一直循环运行

请想好了再发言,谢谢了,我想了一天多了,可能掉圈里了,有点晕,呵呵!请高人指点一下!

jojo5880_cn@163.com

?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呀,都不知道,好好想想吧

网友B:
呵呵,有什么需要帮助给我发邮件:zhouguangtie@163com

楼主:
晕,正因为想了好长时间,没想起来,才在网上找人指点呢,简单你说一下呀,不帮忙别说风凉话呀!

晕,汗,无语!

网友C:
有那个时间继电器,你在PLC里面做的程序也是基于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D:
图传不上来。去下面的网址。htty://hi.baidu.com/蒙毅。

网友E:
8秒?多大功率的,不需要停机后再启动吗,不怕烧电机就去试吧。

网友F:
你到市场上可买到现成的产品,双时间的时间继电器,两个时间(正向、反向)都可调,几十元钱就搞定。

楼主:
噢,有双时间的时间继电器呀,好,我找一下,谢谢了!电机很小,而且是轻载的,电流很小!电机以前就是这样运转的,没事,谢谢各位了!

楼主:
噢,谢谢 dehua123441 了,呵呵,有点掉圈里了,呵呵,太谢谢了!

网友G:
感觉没那么简单吧? 用一个双延时继电器确实可以在2个设定时间给出2个输出,但电机直接用这2个输出带正\反转输出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F:
考虑到正、反之间需要有停顿时间间隔,那就用两个双向的时间继电器,反正再复杂也就这么回事。

网友H:
找下KINCO深圳步科的智能伺服,伺服驱动器是可编程的,只要在伺服驱动器里面写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
水洗机的控制器可以满足你的动作要求,时间如不合适可以自己调一下。

网友J:
最经济的方法是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K:
不是有一种正反继电器 (一种专用时间继电器 )我用过

网友L:
想来楼主已经解决了,来凑个热闹,不知道你的响应要求如何,具体形式啊

网友M:
对的,用JF7-7的控制器很方便的,有AC 220V和AC 36V2种。

网友M:
不过它的时间能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N:
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简单的使用继电器,要不他肯定也知道的。是不是想知道内部指令控制方面的东西啊,一般的伺服都具备内部指令控制功能,并有相关参数来设置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到控制功能的伺服(可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