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540为什么在同步时突然速度加快??

楼主(2008-10-23):
我厂有一台三相电机,用的是三菱E540的变频器,但在同步时遇尔出现电机加速运转,
从同步时的3.5HZ一下变到了24.3HZ??谢谢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應該是參數的問題,你 把它初厂后再調一下啊,看行不行

楼主(2012-02-18):
谢谢指教,最后将DA模块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