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流互感器----请教高手

楼主(2008-10-23):
电流互感器为100/5,一次侧绕了2匝,另有一数显表,其规格为输入:0-5A,对应显示0-50A。现实际电流为15A时,数显表显示30A,如何计算的?请教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给个理由,为何一次绕两匝?

网友B:
一次绕2匝,显示的就是实际的2倍。

网友C:
绕一匝,在指针表上,电流小的时候,不能够准确显示!所以才采用了多绕几匝的方法,我也是见师傅这样做的!

网友D:
哈哈 你多大了????????????

网友E:
三楼说对了,多绕几圈,电流显示值就增大。然后除以圈数,就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网友F:
互感器应该写着穿心匝数 1 匝。

网友G:
对:sam_zhoust 关于

互感器应该写着穿心匝数 1 匝。

内容的回复:

互感器都是默认 穿心匝数 1 匝的。

网友H:
互感器上是这样的写的

网友I:
你绕N匝,显示表的显示量程就在原来的值上乘N倍! 除非你的表量程不能修改。

网友J:
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比如量程范围)绕的,主要看数显表的要求,然后在折算一下!

网友K:
3楼的标准,如果大电流就是1匝就够了

?

网友L:
电流互感器100/5是一次侧100A的测量范围通过互感器编程5A的电流,变比就是20。一次侧不一定就是一匝,要看互感器铭牌标识,有2匝的还有更多的,但照你所说实际电流为15A时,数显表显示30A,就是一次侧多绕了一匝。

网友M:
我同意12楼。。。。。

网友N:
同意12搂的意见

网友O:
电流互感器100/5是一次侧100A的测量范围通过互感器编程5A的电流,变比就是20。一次侧不一定就是一匝,要看互感器铭牌标识,有2匝的还有更多的,但照你所说实际电流为15A时,数显表显示30A,就是一次侧多绕了一匝。。。。。学习中

网友P: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电量变送器、功率传感器、隔离端子。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霍尔元件、集成电路、全系列电源IC、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光藕、可控硅、场效应、拨动开关、接插件等等。为您提供“一站式”配单服务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先生
恒发(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021-53081233
www.51sensor.net.cn

网友Q:
?上面的分析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