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不明

楼主(2008-10-23):
线路为三相五线制,主线路为铜排,我在末端接了一个配电箱,电源线为5芯,三相电压正常400V,但照明电压就不正常,为196V,232V和268V(对零线),对地线电压正常,都是230V? ,如果说零线断了,就不会有电压,如果说虚接(电缆是就的)接负载(照明)电压和电流都稳定。有兴趣的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A:
N线有漂移电流.要看整个系统情况。拙见!

网友B:
这个故障不好说,大概还是零线的问题可能性大。你可以测量主电源端的相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零线问题。

网友C:
测量零、地电压.............................

网友D:
零线与地线接反了吧。

网友E:
中性点位移零线断线。

网友F:
变压器接地线接触不好

网友G:
断开负载后测下变压器端电压,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零线的问题,同意5楼的

网友H:
中性点位移零线断线。检查一下零线

网友I:
赞同5楼判断!另外确定零线和底线是否正确

网友J:
赞同6楼的判断!检查接地。

网友K:
断开所有的负载再测量下,如果还是原来的现象,就有可能时零线与地线接反或者零线产生漂移。

网友L:
是不是三相负载不对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