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工高手帮忙,急!!

楼主(2008-10-23):
请教电工高手,
我有个厨房,最大用电量是50KW(380V三相的),我要改成220V的最多可以负载多少KW?是不是50KW*3=150KW?
如果是150KW,是不是我所有厨房设备额定功率加起来等于150KW就可以了?还是可以超出150KW?
我现在所有设备功率加起来要250KW,我该怎么办?
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是150KW,如果要是到250KW,要加电缆.

网友B:
那就换根粗点的线

?

网友C:
我有个厨房,最大用电量是50KW(380V三相的),我要改成220V的最多可以负载多少KW?是不是50KW*3=150KW?

-----------------------------------------------------------

是“最大用电量每相是50KW(380V三相的)”吧?

网友D:
每一根相线最大不能超过50KW而且N线一定要够线号,如果三相平衡最大可以达到150KW

网友E:
50KW380V三相改成220V50KW负载不变,只许将负载改成星形接法即可,如电饭箱加热管(3组380V三角接改220V星形接).

网友F:
p=√3uicos@

改220v是什么意思.功率应该不变吧.220v一般都是单相电源.一般只有电饭箱电热炉等电热设备星接时可改220单相,三角接的应该不好改.每相如果接220v则功率达不到

网友G:
不清楚你的真实意图,如果你还是用这个电源,全部用一跟火线,50KW。

网友H:
你这个是哪个餐厅的厨房吧,用电量够大的呀!!

网友I:
还是没看清你要表达的意图

如果是三变单,就要增加线,且零线必须足够粗才行

网友J:
如果是三变单,就要增加线,且零线必须足够粗才行

网友J:
还是没看清你要表达的意图

网友K:
“最大用电量是50KW(380V三相的)”

1、三相额定功率是50KW;

2、如果三相负载星接,用220v电压,功率也是50KW,不能是150KW;

3、你的厨房总用电功率加起来250KW,你的厨房比你车间的设备容量还大?你的厨房该用一个变压器专线供电了?!你的厨房是炼钢的还是炼铝的!?

网友J:
最大用电量是5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