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柜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单位10KV进户,计量表在上级66KV变电所10KV计量.请问我10KV变电所变压器所带的400V用电单位.如果我在10KV变压器下运行柜加装电容柜能够节省电费吗.
我所从上级66KV出来分成4个10KV变压器.每个变压器都加电容柜能行吗.总表在上级66KV变电所那.

网友A:
只要把你单位的功率因数提到供电局的要求就行,功率因数不够是要罚款的,为了降低线损,提高功率因数,高压低压都要做无功补偿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看你说的意思是:单位有四台10/0.4KV的变压器,无高压电机,那偶个人认为在四段400伏低压母线上加装电容柜做无功补偿就可以了。

?

节省电费=不罚款+所降低线损的那一点费用。

网友C:
节省电费=不罚款+所降低线损的那一点费用。

个人认为在四段400伏低压母线上加装电容柜做无功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三楼一间,因为你所做的10KV补偿,受益者是66KV,而非您所在的10KV.

所以建议在400V补偿即可,所谓省钱,也是相对而言,因为这是电业局对您的要求,不补到cos92以上还得罚钱,其实,我们做的无功补偿,也是在为电业局作贡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节省电费=不罚款+所降低线损的那一点费用。

个人认为在四段400伏低压母线上加装电容柜做无功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F:
当然有用

反正不管怎么接,只要你的感性负载能与跟电容器有接联的关系的.就能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A:
楼主如需要电容柜可以跟我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赵工

网友G:
从实际出发电容柜放在400V变电站內好.

网友H:
建议做在400V侧,这样也可以提高你厂变的效率.

一般功率因素在0.9左右就够用了,

?

网友I:
加电容做无功补偿,减小损耗就不错了.

网友J:
顶,学习了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K(2010-09-07):
我电容柜电流过高,熔断器老是被烧坏,可能是什么原因?国内的低压电容柜一般电压多少?

网友L:
电容柜一定要的,就像大家说的,装在400伏的那一端,功率因数的提高对电网有利,对自己的电机出力也有利的。最好用自动补偿的,手动补得太多也不好。

网友L:
对:d275324954 关于

我电容柜电流过高,熔断器老是被烧坏,可能是什么原因?国内的低压电容柜一般电压多少?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你的电容坏了,建议你用专用切换电容接触器,可以缓解切换电容时产生的涌流。电容柜一般都是400伏的,一般都放在配电室,如果用电设备大的话也可以设置在用电设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