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可调直流电源排除轿车故障[分享]

楼主(2008-10-23):
?

?

一辆丰田轿车,行驶里程为28万 km。在高速行驶时,突然熄火后无法起动。笔者赶赴现场救援,试车发现启动机能正常运转,但发动机却无法起动。因没有故障诊断仪,只能进行基本项目的检查。考虑到电路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较大,于是检查相关熔丝,再利用可调直流电源和试灯组成的电路进行试验。

  检查发现点火熔丝良好,燃油泵熔丝良好。拔下EFI熔丝检查,发现已经熔断,更换后起动发动机,EFI熔丝立即再次烧断。由此故障现象判断,这可能是控制单元线路故障或控制单元本身损坏。断开点火开关,拆开蓄电池负极,从仪表板中部下面将控制单元取出。断开控制单元线束连接插头,更换EFI熔丝。接通点火开关,用万用表测量线束插头蓄电池+B、+B1端子均有电压,且EFI熔丝也未再次熔坏,因此怀疑控制单元有问题。

  打开控制单元外壳后,发现印刷电路板有一处已经变色并且起泡,其上的三极管、电容器和二极管也变黑或损裂。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和电容器,均已不能继续使用。虽然找到了损坏的元件,但是故障原因到底是什么还需要可调直流电源进一步检查。

  为什么控制单元会被烧坏呢?一般情况下,短路或发电机电压过高容易引起这种故障。对发动机控制单元相关线束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对发电机进行检查,利用可调直流电源和试灯组成的电路对调节器进行试验,发现在电压为12.5~14.5 V时,试灯亮度过大,由此可以确定调节器在高转速状态下很容易将控制单元烧毁,需要更换调节器。将车辆拖回厂后,按发动机控制单元已损坏电子元件的相应型号全部选择好,并采用防静电方法焊接,装复控制单元并固定至原位,同时更换调节器。试车发现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