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时电流不稳 是什么因?

楼主(2008-10-23):
(无正文)

楼主:
132kw绕线式电机,带动活塞式压缩机,不加载时电流跳动幅度有30A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

就是这么大的家伙!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磁干扰的问题?老兄你是怎么把图贴上的呢?

网友B:
提供变频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数据采集器、伺服电机、步进、组态软件等产品;
专业代理 LG、信捷、EVIEW、三菱、松下、台达、集智达,欧姆龙、力控、威纶等品牌。
以上产品价格好,并可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有任何需要可来电资询。
东莞LG自动化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信捷 PLC ,触摸屏,变频器一级代理 。欢迎来电咨询!

其他产品:
编码器、工控机、一体机、板卡、光电光纤、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技术服务:PLC、触摸屏、组态软件编程,变频器,伺服系统调试,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改造;已经为客户在 产品性能检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电线电缆、节能设备改造、等方面开发、设计、改造 了众多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广东东莞市智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太路15号
传真: 0769-22465296
手机:13798915842
QQ: 254848350
联系人: 陈小姐

敬请保留,以备急需!

楼主:
回三楼:贴图很简单,在回复时点片标志,选 电脑中的图片,上传就可以。

网友C:
你的不加载指什么???

网友D:
碳刷、滑环检查一下?

网友E:
用电桥测一下三相转子电阻,看看是否平衡,还有检查碳刷和滑环。

网友F:
注意下皮带有无跳动,? 负载不均引起的多数.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检查一下转子回路部分

网友H:
检查一下碳刷,有条件的话,最好把转子车一刀,转子可能不太好了

网友I:
普通交流电机吧?

应该是轴承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132kw绕线式电机,带动活塞式压缩机,不加载时电流跳动幅度有30A会是什么原因呢?

加载时电流跳动幅度又有多少?

楼主:
加载时电流跳动比较小。

电机运转时没见到什么火花,应该转子和碳刷接触处问题也不大。

皮带没有明显跳动。

网友D:
机械也是首先应检查的

网友K:
是机械部分有问题了吧。负载不稳定

网友L:
楼主,你说的不加载的意思是把进气阀关掉了吧!其实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活塞运行到上止点和下点的时候,电机出的力矩不一样造成的!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可能,改天让搞空压机的再调一下活塞行程看看。

网友M:
楼上的朋友说的都有道理 你先看看碳刷和滑环有无问题  没问题的话就要拆电机了 电机电流不稳很大的因素会在电机轴承上

轴承的晃动量大 轴承里有脏 轴承跑外圈跑内圈都会引起电流不稳定 时间长了很可能烧电机

想知道是不是轴承问题也有个方法 电机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后用手摸摸电机两头的端盖进行温度的对比  有条件的可以用红外温度探测器这样的数据较为准确

空载运行中的轴承正常情况下 用手摸电机端盖感觉热呼呼的45°-50°之间   超了就说明电机轴承有问题

当然还有别的情况会导致电流不稳 但不常见 比如接线端子松动   主干线电流波动等也会引起此类问题

网友N:
把皮带拿掉,空转电机是否还波动,如还波动是电机问题,否则空压机需要检查了

网友O:
long668669和? hanxf说的对。

网友P:
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确定电流是否正常,再听轴承是否有卡?异响?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把皮带拿掉,空转电机是否还波动,如还波动是电机问题,否则空压机需要检查了

网友R:
呵呵!楼上很多观点都是对的,先从机械方面检查吧,看看是否有卡滞现象;再检查碳刷有无跳火,要知道励磁电压电流有问题也会影响定子电流变化的。

网友S:
先检查轴承问题、、、、、、、、、、、、、

网友T:
太老的国产设备啦!现在都改成螺杆式空压机啦,活塞式空压机本来就是高耗能的产出的设备,快淘汰吧!

网友U:
电流摆动是多少?如果摆动量不是很大的话,应该检查一下你的主接触器的触点;系统电压是否有波动。如果摆动量大的话,你要检查电机转子引出线或集电环和碳刷的接触情况。

网友V:
一,检查电机定子线圈直流电阻是否平衡,二,检查电机转子线圈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对地绝缘是否大于0.5兆欧,三,检查轴承是否完好,查看是否有定、转子相擦,四,检查电阻直流电阻是否平衡,以上四项没有故障就是设备有问题了。

网友W:
我遇到过此现象几种状况,1,检查电刷,2,检查集电环,3,频敏电阻,4,接点接触器出点。其中1,2项常遇到

网友X:
1,检查电刷,2,检查集电环,3,接触器触头

我有遇到过接触器静触头的过流断开。查了好久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