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串口通讯PLC可接收最多多少位数据

楼主(2008-10-23):
请高手指教 S7-200串口通讯PLC可接收最多多少位数据?

网友A:
32位数据,也就是一个双字。

网友B:
没太看懂楼住的意思????????????????????????????

网友C:
还真记不清了,反正不至32位

www.gk528.com/gkvb/2008/20080927212804.asp

?

网友D:
接收只有一个8位的寄存器SMB2

网友E:
8位一接收,这是基本问题

网友F:
发送指令使您能够发送一个字节或多个字节的缓冲区,最多为255个。

接收指令使您能够接收一个字节或多个字节的缓冲区,最多为255个。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参阅相关手册。也可以参阅这个有实例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810511600002

网友G:
8位。。但是你自己拿过来后可以组合的啊

网友H:
老菜鸟正解

网友I:
....这种问题都问。。。。

自己多查点手册或按F1就清楚了

网友J:
EPROM,同道中人!

网友K(2008-11-22):
w/r 最多16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