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伺服电机高速相应和快速停止?

楼主(2008-10-23):
如何让伺服电机高速相应实现快速加速和减速?

网友A:
您这问的也太大了。您希望多快的加、减速?

楼主:
比如说2000RPM或3000rpm时将电机立即停止,1S内实现,加速和减速的时间分别是20,50MS

网友B:
最好空载或轻载,增大位置环,速度环参数

网友C:
看负载状况,“空载或轻载”很容易达成,如果同时要求定位,则需要合理的轨迹和加减速规划。

网友D:
曾经用电子凸轮离线模拟过:伺服跟随内置的虚轴,正反换相,模拟的曲线很平滑。。。

实际效果有待实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