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系统调试关键

楼主(2008-10-23):
楼宇自控系统调试关键
——访北京建自凯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韩晓东

▍本刊记者 崔海萍

韩晓东

从事智能建筑领域相关工作20余年,参与和主持了几十项智能建筑工程,具备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对行业的技术发展有深入的了解。现任北京建自凯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记者:首先请问,您认为楼宇自控系统调试的主要流程怎样的更合理?

韩晓东:

我认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外围设备的调试,另一部分是对DDC控制系统的调试。

(1)外围设备的调试

首先要进行外围设备的单体调试。在DDC控制系统还没有调试之前,外围系统的每个传感器、执行器的单体首先要进行测试。比如:传感器的信号对不对,执行器动作和信号是否匹配等。

其次是被控设备的调试,楼宇自控的目的是控制设备,首先就要保证被控设备自身有良好的工作状态,被控设备的调试要在机电专业的配合下先做手动运行的调试,保证在人为操作的情况下,各种设备都能进行良好的自身运转。

手动控制的运行调试后转入自动状态的运行调试。一个能在楼宇自控控制下的设备都有手动/自动的状态转换。通过用模拟自动的方式,检测设备是否能接受自控信号,以证明它能否自动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检查设备的运行效果(比如检查风机的风量够不够,空调设备能不能制冷或加热等),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2)控制系统的调试

◆ DDC的单体调试。在安装完成的基础上,我们要做每个DDC的单体调试,单体调试的目的是检查每个DDC自身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前题是要去掉所有的输入输出点,程序也已经写入DDC的情况下,将其单机开机。运行后看其自身能不能良好工作,检查其运行状态,同时检查程序安装是否正确。

◆ 分站控制调试。分站控制调试是为了检查一个DDC分站所检测控制的信号是否全部正确。在DDC自身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将经过外围调试的各个传感器状态点、各个执行器的信号都接上。接好后,通过手提电脑对它进行通信,在分站的现场读取每个状态点并判断是否正确,模拟运行程序,检查能否实现一个分站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正常运行。检查分站控制的内容完全正确了,输入、输出点工作状态也完全正确了,就证明分站调试通过了。

◆ DDC联网调试。此项调试开始前应将上一步连上的I/O点再摘下来,以保证在联网调试的情况下,不受外围可能没有调试稳定的设备的影响,保证此次是独立的进行联网调试。调试通讯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干扰,为了保证能正确判断干扰,找出干扰的原因和制定解决措施,最终保证中央站与各DDC和控制器之间有良好的通讯途径。

◆ 联网控制。在DDC通讯正常、单机分站调试都完成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各输入输出点接上,做真正的系统调试了。往往实际情况下,会出现局部设备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这样可以等具备条件后再连接。将具备条件的内容一个分站一个分站的连接入网,形成一个全面的网络调试。这样从系统控制的角度来讲,系统联网控制就实现了。

◆ 中央控制站的调试。这个步骤的目的是通过图形界面对各DDC控制内容调试,证明是否符合设计标准,操作内容是否正确。中央站对DDC通过图形界面进行控制,各个DDC将控制功能体现在界面上,通过鼠标点击所控制的对应设置是否

正确,同时进行一些参数值的调试。

通过以上调试,系统的控制功能都实现了,但是这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控制的正确与否。在控制功能都实现的前提下,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即运行调试。

◆ 运行调试。往往会有集成商忽略这一点,以为DDC工作、系统通讯、中央站界面都没问题后,系统调试就完成了,但控制要求是否能真正达到呢?经过设备运行,经过观察它的使用,积累运行经验、工艺参数、检测设备启停频繁度等能否充分通过控制满足用户节能、舒适等要求。另外,需要逻辑控制的内容是否要根据管理上的需要进行调整?哪种控制手段满足节能、舒适等要求是最优的?这类问题才是真正达到楼宇自控目的的调试,才能体现出节能、舒适及运行的便捷。

我们在实际工作也是严格按这个流程进行的,只不过经常要反复一些过程。通常在外围设备手动调试运行正常的情况下,1~2个月可以完成整个系统的调试和运行调试。实际上很多工程会受到工期、装修、结构以及设备故障等问题的影响,使工期推后。通常,弱电专业经常会协调与机电专业配合,及时提出并解决问题。

记者:您认为在楼宇自控系统调试过程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韩晓东:

操作的正确性、上电情况等问题都是要注意的。但这都是些常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在工作思路方面。

首先注意要充分按步骤进行,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步骤实行,稳扎稳打,该调什么就调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也容易找出问题所在。

第二是与机电专业做出良好的配合。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推卸责任,与机电工程师共同寻找问题并解决问题。往往常规机电专业技术人员对机电设备怎么适应自控不很了解,而弱电工程师对控制要求的理解会更深入,为了更快更好的完成工程的调试,也要对其给予帮助。

系统集成商的调试人员应在系统调试工程中起到牵头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整个调试过程的顺利完成。

记者:根据您的经验,在楼宇自控系统的调试工程中,哪些系统的调试相对来说难度更大?

韩晓东:

空调系统的调试和冷冻系统的优化运行比较有难度。

空调系统的调试首先是关于舒适度的问题,要响应快速、振荡小、性能稳定。PID控制参数时间、比例带、积分参数、微分参数等,这些参数决定了温度调整的快慢以及震荡大小,要找到合适的优化设置。这个优化值的应用在不同空调中有不同效果,它根据被控环境的容量、风量、热容积等不同,参数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经过运行调试得到一个很好的参数,这样才适应调试的这套空调机,适应所在的房间。

作为空调系统来讲,要注意设备保护措施以及保护手段是否恰当。比如冬天冷空气进入,应注意对盘管的保护,不要盘管还没热起来就被冻破了。这些要考虑周到,不然会造成经济损失。

另外就是在控制程序中采用一些专业算法来丰富舒适手段,如,新风补偿程序、过渡季程序、焓值控制程序等。举例子说:根据室外温度来设定室内温度,即人从室外进入室内温度太大会不舒服,应该根据一种算法算出最适合人体感观的温度。在某些特定场所(比如大堂)适合设定一个这样的算法可以保证既舒适又节能。

下面来谈冷冻系统的优化运行,一般来说一个建筑物通常会有几台冷冻机,配备相应的冷却泵、冷冻泵、冷却塔,一般以几用几备的方式使用设置。这些设备是组合使用的,这就涉及到排列组合的问题,怎样配合才是最优的,这要经过流量、温度、压力这些综合指标计算。另外还有顺序启停,不能每次都开启第一台,为了使设备使用的磨损、使用寿命等各方面都能均衡,所以要有最优的程序。真正做到优化很难,因为变量错综复杂,毕竟要下一番功夫,起码要做到相对优化。

记者:请问您认为在楼宇自控系统的调试工程中,调试主要依据的内容有哪些?

韩晓东:

一方面是控制系统的依据,指的是从计算机控制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通讯是否正常,信号是否准确等。这方面我国有关于电气施工设计的标准,其中含弱电的部分,以及《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0,其中对设计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依据。

另一个是要符合它的工艺要求,这才是控制的目的。这个依据目前由设计院设备专业的工艺工程师提出,然后通过自控系统去实现。这个依据是最主要的。

记者:在智能建筑领域,楼宇自控系统的调试的特点是什么?与其它系统的调试有哪些不同?

韩晓东:

与其它专业(被控设备机电专业)配合好是楼宇自控系统调试的最大特点。调试过程中没有良好的配合工作就不会非常顺利。

其次是要真正的进行运行调试,有了后序的运行调试才能肯定达到了使用目前真正做到节能、舒适。这与其它系统有很大区别。

另外,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要时时调试,因模拟量多,在使用的过程可加入经验,使系统更优化。很多用户会根据自身情况不断完善、不断调整程序,使系统相对舒适并

网友A(2008-11-28):
电力行业远程抄表解决方案

文章来源:深圳成星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http://www.cxas.cn

前言
自动抄表系统是将数据自动采集、传输和处理应用于电能供与用电管理系统中的一项技术。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的人工抄表模式的弊端,给电能管理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希望。
寻求简单可靠的自动抄表方法,是仪表通信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在通信媒体中,最受关注的还是电力线载波(PowerLine Carrier,PLC)通信,这是由于PLC线路遍布各地,从发电厂到各个居民家庭无所不至,不需重新布线,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电力线载波通信是指将信息调制为高频信号后叠加在电力线路上进行通信的技术,在同一变压器区域下,一个集中器采集若干个采集器或电能表的数据,构成一个基于电力线的通信网。
利用低压电力线作为AMRS的底层数据通道,不仅运行成本低,而且非常经济,其优势在于:①电力线是属电力部门完全控制的通信信道,不必另外铺设通信信道;②电力线是所有住房和建筑物的基础设施,以电力线作为通信信道可大大节省铺设通信信道的投资;③几乎不需要维护或维护量极小;④以电力线为通信信道可以灵活地实现即插即用
我司采用了数据压缩传输技术、宽频传输技术和自适应跟踪技术,克服了电力网中阻抗小,信号衰减大;干扰信号强;负荷重、变化大;网架结构复杂等困难,成功地解决了低压电力载波的技术难点。

定义

1、集中抄表系统
集中抄表系统是指由主站通过传输媒体(无线、有线、电力线载波等信道)将多个电能表电能量记录值的信息集中抄读的系统。该系统主要由采集用户电能表电能量信息的采集终端(或采集模块)、集中器、信道和主站等设备组成。集中器数据可通过信道远距离传送到主站计算机。
2、 主站
主站是指通过信道对集中器中的信息采集,并进行处理和管理的设备。
3、主站抄收间隔
主站抄收间隔是指主站定时抄收集中器中信息的周期时间,以下简称为抄收间隔。
4、 集中器抄收间隔
集中器抄收间隔指集中器定时抄读采集终端(或采集模块)中用户电能表电能量信息的周期时间,以下简称为抄读间隔。
5、采集模块
采集模块是指用于采集单个用户电能表电能量信息,并将它处理后通过信道将数据传送到上一级设备(中继器或集中器)的专用模块。
6、 采集终端
采集终端是指用于多个用户电能表电能量信息,并经处理后通过信道将数据传送到系统上一级(中继器或集中器)的设备。
7、集中器
集中器是指收集各采集终端或采集模块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储存,同时能和主站进行数据交换的设备。
8、信道
信道是指信号(数据)传输的媒体,如无线电波、电力线、电话线、专线等。集中器、采集终端等设备的信道有上行信道和下行信道。集中器年上行信道是指集中器和主站之间的信道,下行信道一般是指采集终端和用户电能表之间的信道。
技术解决方案
1、 通讯信道
系统建设应选择技术成熟、性价比高、可靠性好、有发展前景的通讯信道,主要采用信道如下:集中器和主站之间的通讯采用公用电话网或GPRS,集中器与采集终端之间的通讯采用RS485总线或低压电力线载波,采集终端(或采集模块)通过脉冲线接收脉冲电能表发出的电能脉冲信号。

2、 构成方案
系统建设可采用如下三种技术方案:485总线方式(方案一),集中式的低压电力载波方式(方案二),分散式的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方案三)。
方案一中集中器通过485总线与各采集终端通讯,采集终端通过脉冲线接收各电能表的脉冲信号;
方案二中集中器通过低压电力线载波与各采集终端通讯,采集终端通过脉冲线接收各电能表的脉冲信号;
方案三中每个电能表里面或端子盖旁边安装一个载波模块,载波模块通过脉冲线接收电能表的脉冲信号民,集中器通过低压电力线载波与各电能表的载波模块通讯。
在新建小区或易于布线的地方可考虑采用方案一;
在已建好或不易布线的居民区可考虑采用方案二;
对于比较分散的用户可考虑采用方案三。
在选择技术方案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加以确定,必要时上述技术方案可以混合使用。

引用标准
GB/T 2423.1-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GB/T 2423.2-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GB/T 2423.10-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Fc振动工弦试验方法
YD 514-1992 非话用户终端设备与公用电话网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JB/T 6214-1992 仪器仪表可靠性验证试验及测定试验(指数分布)导则
GB/T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DL/T 533-1993 无线电负荷控制双向终端技术条件
GB/T 2423.4-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T 15127-1994 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通信 双扭线多点互连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Ea冲击试验方法
GB/T 6113-1995 无线电干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GB/T 15844.1-1995 移动通信调频无线电话机通用技术条件
IEC 1000-4-2:1995 电磁兼容性(EMC)-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2单元 静电放电的抗扰性试验
IEC 1000-4-3:1995 电磁兼容性(EMC)-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3单元 辐射电磁场的抗扰性试验
IEC 1000-4-4:1995 电磁兼容性(EMC)-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4单元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抗扰性试验
IEC 1000-4-5:1995 电磁兼容性(EMC)-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5单元 浪涌的抗扰性试验
IEC 1000-4-11:1995 电磁兼容性(EMC)-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单元 电压降落和短时中断试验
IEC 61000-3-8:1997 电磁兼容性(EMC)-第3部分,第8单元
低压电力设备上传输信号的电平、频带和电磁骚扰电平
DL/T 645-199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
DL/T 698-1999 低压电力用户集中抄表系统技术条件

技术与功能

一、 功能
主站功能
A、远程参数设置功能
可对集中器自动抄表日抄表时间、抄收间隔、抄读间隔等参数进行远程设置,并自动记录设置操作信息。
B、实时和实时抄收功能
按设定抄收间隔以及自动抄表日抄表时间自动抄收集中器中的各用户电能表的带时标的累计电能量及其他信息,并具有实时随机抄读及按地址选抄功能。
C、未抄收到数据补抄、提示、统计功能
系统对在规定的抄读间隔时间内未抄读数据的电能表应有补抄功能。系统能自动提示在规定的抄读间隔时间内未抄读数据的电能表,可按小时、天和月统计未抄读到数据的电能表总次数。
D、校时功能
可手动或自动实现系统校时。
E、报警功能
可自动进行系统自检,发现设备(包括通信)异常应有记录和报警。可监控电表的运行情况,对电表异常情况(如电表损坏停止计量等)或脉冲线断线进行自动报警。对用户用电量进行自动实时分析,对可疑的用电现象(如窍电)自动报警。可根据人工指定的条件对用户用电量进行分析筛选,对满足条件的用户进行列表显示。可通过统计线损波动情况,根据设定限值自动提示报警。
F、与用电MIS系统接口实现营业收费
低压集抄系统应具有与各供电分公司用电MIS系统进行接口的功能,实现电量数据自动转入到用电MIS系统中,取代人工输入工作。接口的实现应不影响原用电MIS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
G、换表、CT变比更换处理
具有电能表换表、电流互感器(台变)变比更换的信息参数设置、记录功能及换表、电流互感器(台变)变比更换的电量数据处理功能。
H、安全性
设计有可靠的安全措施,防止非授权人员进行操作或设置参数。
I、分时电量数据处理功能
可根据需要提供分时电量数据处理功能模块。
J、 扩展功能
可发布冻结命令,实现指定时间电能表累计电能量的冻结。
K、 统计分析功能
1、 用电负荷曲线:指定台区,绘制台区的日、月、年负荷曲线,并绘制
成图表进行分析。
2、各相负荷曲线:指定集中器,绘制集中器的日、月、年各相用电曲线,
也可绘制三相负载均衡曲线。
3、电量比较:统计用户或台区本年用电量与历年同期用电量,绘制比较
曲线。
4、线损计算:在台区具有低压总表的前提下,计算日、月、年线损,并绘制成图表进行线损分析。
5、用户数统计:按集中器(或小区)统计集抄用户数。
6、异常用电统计:
①连续未用电: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统计连续未用电用户信息。
②用电量异常: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指定用电异常系数(百分数),统计本月用电量与月平均用电量相差到及超过用电异常系数的用户信息。
7、用电水平统计:按集中器(或小区)统计不同用电水平(如按户最大小时电量分类统计)的用电用户数。
8、故障信息统计:统计设备故障报警信息和通信异常信息。

采集模块功能
1、 电能表电能量信息的采集、处理及储存。
2、 通过信道与上一级的集中器通信,将储存的电能量信息送至集中器。
3、 参数设置:可远程或当地设置设备初始参数。
4、 安全性:采集模块设计有可靠的安全措施,防止非授权人员设置参数。

采集终端
1 、 电能表电能量信息采集、处理和储存
采集终端接收多个电能表的电能量信息,经处理后储存在采集终端。可当地读取采集终端中各个用户的数据。
2、 通过信道与上一级的集中器通信,将储存的电能量信息送至集中器。
3、 参数设置
可远程或当地设置设备初始参数。
4、安全性
采集终端设计有可靠的安全措施,防止非授权人员设置参数。

集中器
1、 参数设置功能
可设置初始参数、抄读间隔及自动抄表日。
2、 数据采集、处理
根据设定的抄读间隔自动采集各用户电能表的累计电能量,并根据设定的抄收间隔及抄表周期自动生成各用户电能表的累计电能量,电量数据保存时带有时标。
3、 储存容量
至少保存两个抄表周期、两个抄收间隔和两个抄读间隔的各用户电能表的累计电能量数据。
4、 未抄收到数据补抄、报警功能
集中器对在规定的抄读间隔时间内未抄读数据的电能表有补抄功能。集中器对在规定的抄读时间内未抄读数据的电能表可自动向主站进行报警。
5、 校时功能
集中器有计时单元可被系统校时,计时单元的日计时误差≤±0.5s/d。
6、 现场抄读功能
有当地通信接口,供手持抄读器现场抄读电量数据并输入到主站。
7、 自诊断和异常信息启示功能
可自动进行自检,发现设备(包括通信)异常有记录和报警功能。
8、 冻结功能
可发布冻结命令,实现指定时间电能表累计电能量的冻结。
9、 安全性
集中器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可防止非授权人员设置参数。

二、电能读数准确度
系统抄收的电能表累计电能量E与电能表计度器的电能量示值E0的差值满足DL/T698-1999 5.2的要求。

三、数据传输可靠性
系统一次抄收成功率载波方式不小于90%(要参考当地电网环境);有线方式不小于99%。系统对所有的电能表数据抄收的总差错率为0。

四、对电表的兼容性
系统能接入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电能表,主站有处理同一系统中存在多种类型电能表的功能。

五、电气性能
1、 功率消耗
采集模块消耗的视在功率不大于5VA,有功功率不大于0.5W;采集终端的视在功率在非传输状态下不大于0.5VA/户,有功功率不大于0.3W/户;传输状态下功耗的增量不大于5VA、3W。集中器功耗一般不大于15VA、10W。
2、 停电数据保持
电源瞬时及长时间断电时,设备不会出现误读并有数据保持措施,至少保持4个月以上;电源恢复时,保存数据不丢失,内部时钟正常运行。

六、设备外壳防护要求
站端集中器、采集终端(采集模块)外壳符合IP51级要求。

七、防雷击措施
采集终端(采集模块)、集中器以及主站选用的通信装置有可靠的防雷击电路或设备。

八、远程控制功能(扩展功能)
系统可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远程控制功能,实现对拖欠电费的用户进行远程控制用电的功能。

典型应用工程案例
2004年12月参加广东省电力集团低压电力载波抄表系统投标,一举投得肇庆分公司、汕头分公司、阳江分公司三个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