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FCS 的区别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哪位给我说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感觉一样,我光是从理论中取得。

网友A:
PLC主要是处理数字量的,控制电气方面的设备??? DCS主要是处理模拟量的,控制的是仪表方面的????? 可以说没有组态功能就称不上是DCS 。PLC所处理控制的点数不及DCS多??? 在通讯方面DCS的功能要强一些,???????? 呵呵?? 一点自己的见解???

网友B:
当上位机死机或关机时, DCS能运行, FCS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C:
FCS的结构比 DCS简单,FCS系统中没有了控制器,其控制功能已有现场仪表及设备来实现。二者的传输介质差别很大,DCS每个检测点需要1根传输4-20mA标准信号的导线,而 FCS全部检测信号的传输仅需 1根传输数字信号的双绞线

FCS系统比 DCS系统更好地体现了“信息集中,控制分散”的思想

FCS可做到系统从上到下全开放;DCS只能做到操作站以上开放,而控制层不可能开放

由于结构上的改变,FCS比DCS更节约硬件设备,仪表精度得到极大的提高,控制周期大为缩短,改善了调节性能

网友D:
集中控制和现场总线的区别

楼主:
FCS 就是比DCS节约设备,但用起来有没有DCS 的稳定,可靠呢?那位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

网友E:
现场总线控制是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的一种计算机局域网络。它是依靠具有检测、控制、通信能力的微处理芯片,数字化仪表(设备)在现场实现彻底分散控制,并以这些现场分散的测量,控制设备单个点作为网络节点,将这些点以总线形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它是属于最底层的网络系统,是网络集成式全分布控制系统,它将原来集散型的DCS系统现场控制机的功能,全部分散在各个网络节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