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解之谜?

楼主(2008-10-23):
??? 我在安装电度表完成之后,无意间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相线对地竟然存在400v的电压,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零线对地也有200v的电压,可是量相线对零线却是220v左右,用户家里的各种电器正常工作?小弟学艺不精,请各位大侠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
应该是有一相对地接通了的原因,3条相线应该有一条对地是0V .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你没说清楚,你是单相用电还是三相用电。

另外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条相线接到地线上。

网友C:
地线根本就不接地再查一下

网友D:
哦!这样的现象,楼主查出来了没有.分享.

网友E:
地线没有接地吧~~~虚空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回复,是民用220v,测量时用建筑物中的一个金属预埋件做接地参考的!

网友F: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么,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网友G:
应该是有一相对地接通了,3条相线应该有一条对地是0V .

网友H:
同意8楼的,肯定有一相接地了,LZ可以再测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哦!这样的现象,楼主查出来了没有.分享.

网友J:
查一下地线可能没有接好

?

网友K:
应该是单相接地造成的.你可以去量一下三相对地的电压.一般会有一相为零或者很低.

网友L:
一相接地了,或者是变压器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