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華為變頻器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我們修了 一台200KW的變頻器,拿來是 坏來糢塊的,電路板沒有問題,买了一个模块装上去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了,拿回厂里用了几天就跳E010是过逆变模块保护,不过跳了复位后还可以用,用了4天就咋了,整流坏了2个,逆变坏了一个,你们说是模块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把原来坏的原因找出来,所以又出现故障了

网友B:
如果是原装模块坏了,那肯定与模块无多少关系,如是二手货,或代替的模块,那就不敢说了,只能说兄弟运气不好.

网友C:
没彻底修好的话,很容易冲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