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8-10-23):
台达人机和Twido PLC 如何实现位操作和字操作?双方的通讯参数怎么设置?比如说台达人机的地址怎么定义?Twido PLC 又怎么定义?才实现一一对应的数据连接.怎么走modbus地址.希望帮帮忙,最好给个实例!

网友A:
可以看看触摸屏的手册的

网友B:
?tidoplc是支持modbus的? 可以直接用modbus驱动来做,到时候只要plc的绝对地址在人机上操作就行

网友C:
请教!我是第一次接触台达dop,为了慎重我就做了几个开始停止的plc程序,想用手里一个闲置的台达dop做操作和监视,难道就这几个plc上的x? y也要写通信巨集?只设定通信端口和通信规格还不行是吗?我还发现!编程端端口和plc通信的端口还不能同时定位一个,否则编译时就会报错!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