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光电感应器延时输出和400W金卤灯维修问题,TKS....

楼主(2008-10-23):
现有一光电传感器,好像是NPN的吧, 一感应到有东西挡住了它的光(时间很短0.1S也行,传感器灯会闪),就会有0V输出...

现要求要挡住光2S以后才有输出, 要怎么操作,(原先有块电路版,现在不动作了) 中间要加装什么电路么?

还有我们厂有很多400W金卤灯.(应该是欧标的吧) 坏了很多个, 电子触发器,镇流器,灯管 要怎么判断好坏?  现只会测镇流器直流电阻,灯管好像在网上看到说是可以用摇表测量,     现在是经常,只换上新灯管,开灯,就看到火光,接着跳空开..

?

不甚感谢!! 好像表达的有点不太清楚.

网友A:
.卤灯用摇表摇,通表示灯是好的。开灯看到火光是镇流器短路了,镇流器测电阻不能判别是否短路。

网友B:
还有我们厂有很多400W金卤灯.(应该是欧标的吧) 坏了很多个, 电子触发器,镇流器,灯管 要怎么判断好坏?

如果怀疑灯管坏了

摇表摇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2313595500001

请多指教

网友B:
现要求要挡住光2S以后才有输出, 要怎么操作

加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