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师傅们一键开停电路的思路如何?

楼主(2008-10-23):
请教!请问师傅们一键开停电路的思路如何?电工师傅们:

打扰你们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向你们请教的。关于一个《一键开停电路》的设计思路如何展开?因为本人的水平与逻辑思维能力未过到那个程度,所以在这向你们请教啦!请哪一位电工师傅指点指点!在些,本人有礼先--多谢你!!

一键开停电路这个电路我希望能有成熟的电路图可以参考(呵呵!)它的负载主要以灯泡为主,其中执行元件以中间继电器为主,我亦希望能有PLC的控制原理图!这是我的要求。

网友A:
是不是单按钮启/停的继电器电路,这有成熟的电路,以前讨论过多次,有电路图,搜一下

网友B:
这个电路很多的,PLC不同编程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网友D:
收藏了,开阔思路,谢谢楼上

网友E:
用PLC的方法有很多种,现只上传二种最简单的

网友F:
要多多学啊,我也有好多东西不懂的

网友G:
很不错,向你们学习了呵

网友H:
学习!拉!谢谢各位仁兄拉!

网友I:
PLC??????? ALT指令OK

网友C:
5楼的中间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好象不行呀!

楼主:
多谢哂,各位同行!除了电路图外我想我真正学习的目的就是点样考虑入手问题?请教10楼的师傅个中的思路应该如何入手呢?也就是有什么理论依据可以支配呢?多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J:
我也想知道原理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楼的中间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好象不行呀!

那里不行,请指正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楼的中间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好象不行呀!

?

?

那里不行,请指正

谢谢!

可以的。就是元件用的太多

网友L:
又学了些东西。???????????????????????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有点看不明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如果不加时间继电器很容易误动作,时间上很难把握

网友N:
5楼的电路不是单按钮启停电路,更像是一个点动图,按下SB1,KA1得电,KA2得电,KA2开点闭合,KA2自保,KT1开始得电计时,时间到,KT1开点闭合,KA3得电,KA3闭点断开,KA1、KA2失电断开。

网友O:
5楼的电路不行。有两种情况。一,如果要在KT1时间没到的时候按下第二次,关不了。????????????????????????????? 二,如果KT1时间到了SB1还没有放开的话,KA3会动作,KA2断电,灯就会灭,不过马上又会亮。

网友P:
引用 网友C:
5楼的中间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好象不行呀!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经典

网友C:
回罗尼

sb1按下-->KA1吸合-->KA1带KA2和KT1吸合-->灯亮

此时SB1松开灯长亮,如果延时时间小于按钮松开时间,KA3动作等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如果不加时间继电器很容易误动作,时间上很难把握

SB按下KM1吸合自保没问题吧,KM0也吸合等亮.当然如果KM1的两辅助触电不同时动作会有问题.会有触电竞争问题.PLC做更好.

停就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

?

如果不加时间继电器很容易误动作,时间上很难把握

?

?

SB按下KM1吸合自保没问题吧,KM0也吸合等亮.当然如果KM1的两辅助触电不同时动作会有问题.会有触电竞争问题.PLC做更好.

停就不说了.

按下SB到KM0吸合是很短时间的,如果KM0吸合了而按SB的手还没松开会有什么动作呢?那不是一启动又停了

网友R:
其他都对,5楼的绝对不行 !

应该考虑电路图的设计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可靠

网友S:
想请教各位高手,这种电路用在哪些地方,两个按钮的省钱省事,就多了一个按钮而已

网友C:
to罗尼

第一次按SB --->KM0吸合并自保SB可以长按.第一次按KM2是不会吸的.启动

松开SB后再按,KM2吸,KM1不吸.停止

网友C: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LDN Q0.0
O M0.0
ALD
AN M0.1
= M0.0
Network 2
LD I0.0
AN M0.0
= M0.1

Network 3
LD M0.0
O Q0.0
AN M0.1
= Q0.0
仿真过
图上不来

网友C:
?

图来了,今天才画的.三菱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o罗尼

第一次按SB --->KM0吸合并自保SB可以长按.第一次按KM2是不会吸的.启动

松开SB后再按,KM2吸,KM1不吸.停止

对,我搞错了

网友T:
30楼:

把你的PLC程序改为:

LDP X0

ALT Y1

END

?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你那个是理论还是实践?我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践的话未必可以,建议试一试.

网友U:
LDP XO?? ALT YO.

LD YO? .......

YO 书出.这个最简单,不费脑筋,节约扫描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T:

30楼:

把你的PLC程序改为:

LDP X0

ALT Y1

END

?

谢谢,我对plc的一些指令不太熟悉.

有空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两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共三个,一个管启动,一个管停止,在加点互锁如下:

你那个是理论还是实践?我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践的话未必可以,建议试一试.

我今天试试

网友C:
刚刚试了可以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A:
那图是就我画的正确图,是多从一本电气书上看来的,绝对没错,

至于电路的试验,我早已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带照片的贴子还在,可以搜到: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1114062300001

网友A:
三只继电器试验的照片:

网友A:
这三只继电器电路还在我家的抽屉里,没舍得拆,此电路接了我一个晚上.

网友V:
弄个可以锁住的按钮最简单,费这么大劲干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三只继电器电路还在我家的抽屉里,没舍得拆,此电路接了我一个晚上.

是的这个土是我从网上下的.可能是你的,我接了试 了.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U:

LDP XO?? ALT YO.

LD YO? .......

YO 书出.这个最简单,不费脑筋,节约扫描时间.

这是 什么机子的指令,

网友C:
我试了,真行,谢谢.!!!!!!!!

西门子有类似指令吗?谢谢!!!!!!!!

网友W:
呵呵  真热闹 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讨论,能让人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X:
不过五楼的好象不行的吧?

网友Y:
这是一个典型的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Y:
先用梯型图画出来好分析点,

网友Y:
先从梯形图来分析吧,

网友Z:
3楼的那个接触器控制电路实际中会引起出头竞争的现象吗?

网友AA:
最上边的图纸  不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Z:
3楼的那个接触器控制电路实际中会引起出头竞争的现象吗?

我接了,试了没问题,用三个旧的接触器接的.

网友AB(2009-03-09):
对:罗尼 关于

 这图根本实现不了吧!

网友AC:
用数字电路就行元件少可靠耐用

网友AD:
杨小伟的电路我与分析一下:当按下SB按钮KM1线圈得电。KM1的开点闭合。闭点断开。KM0线圈得电。KM0开点闭合。LEO灯亮。当你手松开KM1线圈失电。LE0灯不熄灭是对的。你再按SB灯是如何熄灭。电怎样到KM2线圈去。KM1的开点是如何串到KM2线圈去。你。试过没有?

网友AE(2009-04-17):
我曾经试过一个按钮控制多个电机逐个轮流启动,或轮流启动制锁,最后关闭,实验结果很理想,

网友AF:
50楼,梯形图不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