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 em235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谁能说一下plc滤波的一些算法 思想什么的 我只接了一个5V直流电源 我用的是em235模块 但采到的值总是在动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电源怎么样,波动吗。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电源是无法把纹波完全消除的.建议采用逆变电源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要好,接地与主机接地连接;

网友D:
如果是信号波动,可在程序里做点编程来滤滤,编一个滤波程序来过滤呵

网友E:
采样模拟量最基本的要求:多次采样,然后取平均值!!例如:将你的模拟量采样数值放到VD0里,然后每一次扫描都累加到VD0,等到累加到100次,就除以100,这样所得到的就是采样100次的平均值,这个值是比较稳定的。当然根据需要你也可以采样30次或者更少,采样次数越多平均值越稳定,但是周期越长。

网友F:
软件滤波的思路就是:循环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G:
用移位做,采样128次求均值!200系统手册有例子,可以自己看下!

网友H:
6楼说的对,确定采样周期取平均.

网友I:
把采样次数设大点,取平均值

网友J:
不用的端口必须短接,避免干扰;DIP开关设定必须正确;必要时用示波器检查一下。

网友K(2009-02-26):
跟各位老师学习了!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