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纶通乱码问题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我在编译时字体是好,离线时显示乱码怎样解决

网友A:
选择东方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软件版本对吗????????????

网友C:
总上所述。1东方语言

2.版本

网友D(2009-02-04):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好,如果任何时候出现乱码,请检查语言选择选项,一定是东方语言,很管用

网友F:
应该是语言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