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仿真软件为什么 仿真不了啊 有什么可能照成不能仿真呢???

楼主(2008-10-23):
西门子200程序仿真软件为什么 仿真不了啊 有什么可能照成不能仿真呢??? 我也是导出 在载入程序 为什么还是仿真不了啊???
谢谢啊 !!!

网友A:
你应该将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这样空洞的提问叫人怎么回答?

可能性N多造成不能仿真,仿真并不支持所有的200程序指令~

?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200的仿真现在版本低,有些是仿真不了的。

网友C:
Aplicación MFC S7_200汉化版软件,的都能用于那几个版本s7-200的编程软件啊如V3.0,V4.0之类的适用范围最好说说不胜感激

网友D:
我用了很好用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的这个软件不能用啊,有谁知道这么回事

网友F:
我用哪个仿真的下载后有病毒 我邮件里面以前有一个西门子中文图书馆的网址 现在丢掉了,郁闷,谁有发给我yyynan@yahoo.com.cn

网友G:
我有此仿真,有需要可联系我fcuitx1982@sina.com

网友H:
呵呵??? 好多的了?? 应该可以的哇?? 好好试试?

网友I:
有好多程序就是仿真不了,比如循环移位指令、编码指令、中断连接指令等等,这是仿真软件还不成形的原因。

有些程序在PLC上可以执行却仿不了,仿不了时出错你还知道是仿真问题了,但有时不提示出错,但给出结果是错的。比如编码指令(ENCO),每次输出的不是最低效位的位数,而是低四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