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B9是安邦信的什么产品?

楼主(2008-10-23):
最近,我们这儿要安装AMB-B9,好像安邦信没有介绍过这个产品。有谁知道?

设备供应商说是功率控制器,带软起和变频功能。另:安邦信公司网站上也没有讲。

楼主:
对不起,上面说的型号说错了,是AMB-G9.

网友A:
AMB-G9/P9系列-通用型

性能特点:
1、SPWM控制
2、低速额定转矩输出运行稳定
3.快速适应负载变化,提供最高效率的输出电压,适应于 不同负载的V/F特性均可自动调整
4.内置RS-232通讯接口,RS-485接口板可选购,完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5.先进的自动转矩补偿功能设计,可使系统性能达到最优
6.可设定节能运行方式,可使系统达到更高节能效果
7.多达40种的完善保护功能及报警功能
8.内置调整更加方便的PID调节器
9.多种参数的在线监视功能及在线调整功能
10.本机/远程一键切换、方便用户操作
11.瞬时停电处理及速度跟踪再起动功能,使系统实现连续运行
12.中文显示可选,界面友好
13.灵活的V/F曲线,多达15种调节方式
14.定时器功能

应用实例:
空压机、中央空调、恒压供水、输送带、离心风机、螺茨风机、纸机生产线、机床、油泵测试台、雕刻机、吹瓶机、吹膜机、挤出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