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我是初学者,谢谢帮

楼主(2008-10-23):
我想通过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如何实现?

网友A:
??? 伺服电机要有伺服放大器的,用PLC直接控制怎么行呢?

网友B:
www.gk528.com/gkex/2008/20080927032218.asp

给你个网址,松下伺服的控制

网友C:
PLC应该通过控制伺服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电机

每个厂家的伺服控制都有自己的要求,看你用哪家的,讯问代理商,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D:
plc控制伺服电机,一般日系伺服驱动器支持脉冲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控制,而欧系多支持模拟量输入控制,如果采用日系伺服,可以有多种品牌支持脉冲输出的PLC,一般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式,最大500K脉冲输出,也有差分输出模式的一般最大1M脉冲输出.典型的PLC 有三菱的FX1N-XXT 欧姆龙的CP1H-XX-XA 有专门的位置控制指令,支持2-4轴定位控制. 而欧系的伺服驱动器搭配PLC可就麻烦些了,PLC的输出应该为模拟量输出,并有位置反馈.这样配置起来价格较高.我所知道的,三菱A系列有A1SD70,横河有一个模块,西门子有FM354,还可以用有模拟量输出,配高速计数,装个ESAYMOTION软件实现,再就是用300里面的T系列实现了,接线倒是比较简单,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一般有明确的说明,最关键的是要做好信号输出线路的屏蔽,还有注意接线的长度.避免信号的衰减和干扰.

网友E:
控制系统可分为:

控制器-驱动器-执行机构

PLC属于控制器

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都是驱动器

电机为执行机构

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形成一个闭环控制,但是编码器反馈只是电机的反馈信号

所以只算是半闭环

PLC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可通过发送脉冲或模拟量信号两种方式来驱动

一般定位控制为脉冲方式,速度控制为模拟量

大型PLC一般都是通过专用的定位模块来发送脉冲信号

小型PLC一般通过高速发脉冲的形式来控制

具体指令可参考指令手册

记得要给我积分啊

哈哈

网友F(2011-11-19):
PLC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可通过发送脉冲或模拟量信号两种方式来驱动 ,plc控制伺服电机,一般日系伺服驱动器支持脉冲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控制,而欧系多支持模拟量输入控制,如果采用日系伺服,可以有多种品牌支持脉冲输出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