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怎么编程?用Q系列的cpu

楼主(2008-10-23):
用Q系列PLC控制10台机器,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样的动作,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先后工作的问题,例如有一台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其他的机器也有请求工作,等那台机工作完以后,其它的机台要按它们请求的先后进行控制工作,就是先进先出,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编?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我不熟,不过其他的PLC没有这种指令。可以参考先进先出堆栈原理,使用基本指令做。
如:设堆V0~V9,V10为堆栈指针。10台机器编号为10~19。当有请求时把机器编号存入堆(V10所指处),V10++。 待当前机器工作完后,V0内存储的编号启动相应机器。堆V0~V9左移,V9补0。V10--。

网友B:
三菱的plc不熟,不过西门子知道一点,10台机器各动作要求寄存m点,有动作要求为1,设定各运行时间,当一个动作完成时,比较运行时间,时间最大者运行

网友C:
一样的动作可以参考变量寻址的方式,就是楼上所说的那种方式。

至于一个在工作时,另外几个如果有请求就按请求先后工作。这用基本指令的方式来做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当一台机器在运行的情况下,把其他机台的请求标志或状态记录下了,然后等正在运行的完成后在去执行先请求的机台,这样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E:
使用Q系列的数据表~

将代表机台的编号数据使用FIFW指令保存入数据表,通过使用FIFR指令来读取,相当于一个队列结构。如果使用FPOP的话,那么就是堆栈结构。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队列结构。

以上

网友F:
提供变频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数据采集器、伺服电机、步进、组态软件等产品;
专业代理 LG、信捷、EVIEW、三菱、松下、台达、集智达,欧姆龙、力控、威纶等品牌。
以上产品价格好,并可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有任何需要可来电资询。
东莞LG自动化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信捷 PLC ,触摸屏,变频器一级代理 。欢迎来电咨询!

其他产品:
编码器、工控机、一体机、板卡、光电光纤、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技术服务:PLC、触摸屏、组态软件编程,变频器,伺服系统调试,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改造;已经为客户在 产品性能检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电线电缆、节能设备改造、等方面开发、设计、改造 了众多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广东东莞市智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太路15号
传真: 0769-22465296
手机:13798915842
QQ: 254848350
联系人: 陈小姐

敬请保留,以备急需!

楼主:
多谢5楼的指点,我对这个指令不熟悉,能否讲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G:
都是一些高手啊,真是要向你们多学习

网友H:
是有请求就工作?还是按顺序工作?前者是一个中断的概念,后者是一个步进的问题。

网友I:
三菱PLC指令很多很详细,如果需要可以把Q系列手册发给你,留下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