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厂使用的AB软起,在用了近两年后,最近,出现不能用软键清除故障的问题,每次只有断电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这台电机启动较频繁,但也在AB的允许范围内。这是咋回事?

我们还定期对其进行保养,维护。

网友A:
1,这种软起年限已到,或启动频率引起.

2,所报故障不在复位范围内.

楼主:
AB的软起不会只用两年吧。启动频率或初始转矩设定多少合适?75KW的皮带运输机,启动频繁。

网友B(2010-11-06):
  我们用的是AB150-B系列软启动,带动90KW电机皮带输送带,有时候输送带堆料量太大而停车。这时再启动时电流降不下来,该如何修改参数, 我们用的是 限流控制。

网友C(2018-03-10):
【AB】SMC-2 软启动使用手册,配备【15位】DIP拨位开关及数位式选择开关,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