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特性?

楼主(2008-10-23):
伺服电机的特性?初学者,谢谢

网友A:
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本专题主要就伺服电机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其中包括有关伺服电机的概念、应用、相关技术文章以及常见伺服电机产品,并分析国内外伺服电机的现状。在某些传动领域内,需要对被控对象实现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而实现精确位置控制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需要有高精度的执行机构。当脉冲当量和进给速度都要求太高时,传统的步进电机或直流伺服电机将面临一系列问题,且实现起来难度大,成本较高。随着现代工业自动化程度的逐渐提高,交流伺服系统的应用已成为工业控制的主流,并且在当代工业设备生产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

网友B(2009-09-17):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式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低级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

伺服电机又分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

伺服电机的显著特点:1、起动转矩大 2、运行范围较宽 3、无自转现象

不同类型的交流伺服电机具有不同的特点。笼型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励磁电流较小,体积较小,机械强度搞等特点;但是低速运行不够平稳,有抖动现象。空心杯型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转动惯量小,运行平滑,噪声小,没有无线电干扰,无抖动等现象;但是励磁电流较大,体积也较大,转子易变形,性能上不及直流伺服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