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8-10-23):
伺服电机的特性?初学者,谢谢

网友A:
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集成电路、电力电子技术和交流可变速驱动技术的发展,永磁交流伺服驱动技术有了突出的发展,各国著名电气厂商相继推出各自的交流伺服电动机和伺服驱动器系列产品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交流伺服系统已成为当代高性能伺服系统的主要发展方向,使原来的直流伺服面临被淘汰的危机。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已经商品化了的交流伺服系统是采用全数字控制的正弦波电动机伺服驱动。交流伺服驱动装置在传动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用作伺服电机,输入一个脉冲走一步,通过变频器合理设置脉冲分配,就可以达到控制电机的目的。

网友C:
伺服电机都有一定过载能力,选择时并不一定要求额定输出转矩超过设备的最大启动转矩。工作精度高,由于伺服电机都装有光电编码器,对于电机的旋转精度可以进行可靠的控制,从而保证传动精度。

网友D(2008-12-08):
我是做编码器的,就是装在伺服电机上用的,以后有需要的话,请联系.联系电话:51001751转801

手机:13122669969

网友E(2009-03-25):
好牛啊。可是我觉得不一定非用脉冲控制哦

网友F:
你在程序里把脉冲给伺服控制器,让伺服控制器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就行了。在程序里首先要确定伺服电机跑一圈要用多少脉冲,伺服转一圈走多长的距离。这样才好控制。不知道你用没有用伺服定位模块。本人QQ:349410716

网友G(2010-02-28):
我是个新手我想用伺服电机做点东西,欢迎高手指导交流我的qq号1227057789

网友H: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