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一个温控箱

楼主(2008-10-23):
今天把做好的温控箱拿去装,开开始零线没有电,一个小工就自己拿了烙铁去焊,结果焊完一开机没到五分钟温控仪就烧了,原来是他们焊的时候把零线的触头放到火线那边了

网友A:
犯这种错误也是大意引起

网友B:
绝对是粗心大意所致。以后要注意。

网友C:
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明白

网友D:
电气人员心细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E:
L/N跳个位置有问题么??

?

网友F:
哦,搞电工的都要小心的啊,安全第一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说把零线的线头接到火线上了,结果是该220V的电压成了380V.是这样吧?

网友H:
安全第一

?

网友I:
正常!我还遇到工人直接把零线,火线接一起的,上电就玩完了

网友J:
厉害,做事的时候肯定在想其他的东西。

网友K:
小电工干完后,记得要仔细检查核对后才能送电的,安全第一。

网友L(2009-09-17):
真的没有搞懂,零线和火线要分的吗.电源线应该是无所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