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GPRS通讯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我刚接触PLC,不了解。

现在有点问题请教下,我们现在做一套系统,主要是下位通过PLC采集数据,然后通过GPRS模块传输到公网上,在有固定IP的电脑接受数据,目前,条件有限,只有一个CPU224XP的PLC模块和GPRS模块,现在想做一下测试,看看在电脑上能不能找到PLC。意思就是想知道PLC经过GPRS模块后,是不是还可以正常通讯。或者有什么小软件可以解决的话最好了。。。。。请求帮助。。。

网友A:
看看指示灯,在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哈哈,怎么总想着小软件啊,看看 西门子的技术资料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多学多看,多问

网友D:
可以通信。我用三菱的试过,

网友E:
多看资料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F:
通过无线传输,一般两个办法:虚拟串口模式进行组态,虚拟局域网模式通信。

网友:
关键是西门子的和DTU连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