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安全电源供电的电机

楼主(2008-10-23):
本人从事的行业是属于自动化物流设备制造
工作岗位是: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制造,安装,调试

是这么个情况:
有一个在轨道上平行移动的移载车,上面能放3吨重的变压器,移载车能加减速平行移动,移动到达其它输
送机设备的位置(有多个位置),到达后输送出去.

本来在调节速度上是个很简单的方法,变频器调节380V电机的速度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是:
客户要求电机上的电源电压为安全电压,且电机还能调速.

小弟进入这个行业还不久,想请教大家用什么产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A:
采用直流电源,再采用调压来调速。

网友B:
有需要帮助请与我联系:QQ:609234619

网友C:
用采用低压36V地轨供电,在小车上装36/220V升压变压器,变压器AC220V输出进单相输入变频器,变频器驱动三相AC220V电机..

由于变压器隔离了电网,所以后面电气部分与大地之间并无联系,安全性比直接用市电高的多。

当然,如果电机功率在几百瓦以内,直接采用安全低压电(36V以下)驱动也可,但是上千瓦的低压电机就难找了

?

网友D: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同意

平和

采用低压36V地轨供电

1.也可用行车滑线供电,若距离短可以用橡套电缆供电

2.可以采用36V电机,并调速

3.上面能放3吨重的变压器,移载车能加减速平行移动

如此重的设备,若用变频器,停车时普通变频器会过压报警

请您把技术要求再说详细一些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