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在放卷变用频器的方案

楼主(2008-10-24):
在放卷用的变频器,我现在用的是利用角度传感器(用的是电位器),通过电流输入到变频的反馈输入端,利用变频的PID功能,控制料卷的放卷速度,正常运转一般都比较平稳,可是在机器启动的时候,放卷的速度滞后于机台的速度,一般要到3-5秒才能够调节好,还有的问题是,因为要求不停机换卷,在换另外一卷时候,也是出现速度滞后的现象,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有人建议在电机轴加编码器,加PG卡,利用PG卡反馈速度到变频,响应的速度会加快,这个方案行吗?我自己想用专用的放卷用的变频器,如艾默生的TD3300, 丹佛斯的VLT2800,有人用过吗?如何设置里面的参数?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提供呢?

网友A(2008-11-23):
不用那么复杂,用模糊控制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