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8-10-24):
我电脑上用的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几段程序显示黄色(错误).我已经重装过软件,也重装过电脑系统,可是还是老样子,请教高手解答.我要崩溃了.

?

网友A:
请你将错误的部分贴图~~

一般的原因是读取原先FXGP软件下的程序,因为在原先的编程软件中对每一个网络段的行数并无限制,而在GX软件下,它对每个网络段的行数有24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请你将你的编程软件切换为指令表的形式,看看你的黄色错误部分是不是超过了这个限制。

以上

?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C:
提供变频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数据采集器、伺服电机、步进、组态软件等产品;
专业代理 LG、信捷、EVIEW、三菱、松下、台达、集智达,欧姆龙、力控、威纶等品牌。
以上产品价格好,并可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有任何需要可来电资询。
东莞LG自动化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信捷 PLC ,触摸屏,变频器一级代理 。欢迎来电咨询!

其他产品:
编码器、工控机、一体机、板卡、光电光纤、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技术服务:PLC、触摸屏、组态软件编程,变频器,伺服系统调试,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改造;已经为客户在 产品性能检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电线电缆、节能设备改造、等方面开发、设计、改造 了众多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广东东莞市智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太路15号
传真: 0769-22465296
手机:13798915842
QQ: 254848350
联系人: 陈小姐

网友D:
1楼说的对,我曾经碰到过,解决的方法也简单,把梯形图精简下就好啦,例如:原梯形图是一个个中间继电器复位的,如是连续的,可用ZRST ,只要不超出限制,黄色就消失.

网友E:
不错,像你这种一段的黄色的话,可能超出限制了.

网友F:
在编程软件里有个程序行,9点或11点模式,如果编程时,为某行11点编程的,程序你拷贝到你这后,你的软件设定为9点模式,在你的软件里,多余九点的那几行程序就显示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