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爱默生故障

楼主(2008-10-24):
我有一台爱默生TD1000的变频器380V? 2。2KW的一上电就报E019,请问是那里问题,谢谢

楼主:
模块是好的,检测的是2个7840的我也换了,电容也换了,上面的控制板是好的,现在就不知道具体是那里问题,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把7840和集成块拆掉,量IV和IU或IW,电压在2。5V左右

网友B:
专业艾默生变频器维修,请联系QQ39273391

网友C: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