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如何读出

楼主(2008-10-24):
不知道西门子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怎么读取?

网友A:
直接读取不就行了吗?

网友B: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首次扫描定义高速计数,预置值为0,将掉电前的当前值VD2写入新当前值
LD SM0.1
MOVD +0, SMD42
MOVD VD2, SMD38
MOVB 2#11101000, SMB37
HDEF 0, 1
HSC 0
Network 2
// 读取当前值,并转换为VW
LD SM0.0
MOVD HC0, VD0
DTI VD0, VW0
Network 3
// 经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将VW0转换为VD2
LDN SM0.3
ITD VW0, VD2

用语句表达开,然后转换成梯形图,不但可以读取,还可以掉电保持!

网友C:
美女能不能介绍介绍每一步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起到什么作用啊,不胜感激

网友D:
直接读取当前值就可以了啊.和定时器读取当前值是一样的.读取到缓存里面,否则数据会变的.

网友E:
直接用传送指令读取SMD38 ,或HC0不就可以吗?我刚学习,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为准确,一般应使用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读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美女能不能介绍介绍每一步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起到什么作用啊,不胜感激

奇怪,你怎么知道她是美女呀???

网友H:
就是啊

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