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伺服电机的控制信号是电压还是脉冲?

楼主(2008-10-24):
从教科书上看到伺服电机的控制信号应该是电压,电压越大,转速越快。通过光马盘返回的位置来调节电压大小,从而实现伺服。

不过看了一些厂商的资料,好像很多的控制信号都是脉冲。这个怎么和电压对应起来呢?这不是和步进电机一样了吗。谢谢!

?

?

网友A:
书上讲的是采用±10V模拟接口进行速度运行模式的控制,而目前日系和仿日系低端伺服厂家资料反映的脉冲串控制信号是针对位置运行模式,该模式确实和步进电机的指令模式类似,是所以欧系伺服供应商早期曾嗤之以鼻,贬其“那东西哪里是伺服,步进电机罢了”

网友B:
可以说,你第一个是通过模拟电压来控制伺服电机的啊,电机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

而你后面的是通过脉冲,电机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

就发脉冲来看确实和步进电机的控制一样,但东西不一样,伺服电机和步进本质不同啊。伺服电机能上3000转?步进可以么?当然区别很多,就不多说了哈

网友C:
但是很多欧系的伺服,比如施耐德有些产品,也是通过脉冲实现位置控制的。

网友D:
我记得CNC是通过脉冲控制伺服的.

网友E:
它应该是通过脉冲控制电路转换成电压去控制电机的

网友F:
一般日系和台系的伺服有电压命令和脉冲命令两种,其实脉冲命令在进入伺服驱动器后也会转为电压信号进行比较。不过个人认为差动式的脉冲命令抗干扰能力更强,而电压命令若屏蔽处理不良很容易出现零漂。在一些PC-based数控机床上,大多数都是采用脉冲命令方式,如果采用光学尺的话,根据系统的类型,有一些必须改成电压命令。

网友C:
"一般日系和台系的伺服有电压命令和脉冲命令两种,其实脉冲命令在进入伺服驱动器后也会转为电压信号进行比较。"-------------怎么比较的?原理是什么?

?

网友A:
目前欧系伺服是开始采用脉冲接口如此了,大概也属于无奈之举吧!目前的日系和仿日系泛用伺服中脉冲进了伺服驱动器后一般是通过计数量化为数字增量信息直接参与位置环比较,无需转化为电压。

欧系和日系的中高端CNC可能从来就没有用过脉冲串接口,早期是采用±10V模拟速度接口控制速度伺服,由CNC在上位做位置闭环,后来就一步跨到专有的总线互联模式了,比如西门子840D的那条特制的扁平电缆,Fanuc的FDDB光纤环网,海德汉的HSSI以太环网,三菱的MACHnet光纤环网,Fagor则采用了开放式的SERCOS总线。

网友G(2016-03-12):
现在刚刚接触伺服电机的控制,感觉还是模拟量控制起来简便,脉冲控制需要专用的晶体管PLC或模块,限制不小。

网友H:
模擬量的難度是較高 牽扯面更廣 PLC能力更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