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2KW变频器不能调速 求教高手

楼主(2008-10-24):
台达VFD-022M43B的变频器炸模块了,换了模块后变频器在工作,就是不能调速,请问那位手有修过类似故障? 郁闷中.

网友A:
首先改用面板调速,不行?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再不行,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B:
可能是主板问题。。duo

网友C:
你看看面板上显示什么内容呢?现在已经没有输出了,大可能主板坏了,你不妨把你测试的项目说说排除其他问题,主攻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