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理化温控表

楼主(2008-10-24):
我们最近在使用日本理化RKC系列的温控表CD901,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以下大家,就是零点飘移如何调整,是在参数里面调整Pb过程值这一项么?实际测量值=表测量值+Pb,现在的情况是当实际温度是100度的时候测量的温度是90或95度,请问如何调整,如果调节参数Pb的话,那么传感器和显示之间是不是直线的线性关系?

网友A(2008-12-13):
是调整零点偏移值,调整后不会影响测温

网友B:
Pb好像是比例带吧。是几年前用过,现在身边没手册,记不清了。

网友C(2009-01-19):
不会有影响.只是零点有增大

网友D:
有PID自整定不用,浪费

网友E(2011-07-07):
大量销售RKC温控表13632869127 刘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