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程序的如何读取

楼主(2008-10-24):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proface产品,想用电脑从gp2301上提取画面程序。我该按什么步骤进行操作?先谢谢大家!!!

楼主:
我没有分送,希望大家不佞赐教!!!

网友A:
软件 编程电缆都有了

传输 接收

QQ 380311035

网友B:
找找资料

这点事情自己搞的定的

网友C:
打开软件,用上载按钮应该可以呵,如果没有上载功能可能就没办法了

网友D:
代开全国正规建筑安装,服务,销售,地税,国税,增值税,普通发`票,验证后付款13699888362

网友E:
下载里面点接收就OK了。

网友F:
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前提是GP2301上不能有密码或禁止上传;

网友G:
如果没有设定有密码或禁止上传,那么点击下载就行的了.否则就要请技术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