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08-10-24):
请教各位大师;电动机缺相怎么判断

网友A:
电流增大,电机声音异常。起动困难。容易烧保险或跳闸。最好起动前先量一下。

网友B:
量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C:
震动大 电流大 跳热保护。

网友D:
平时多注意电机运行时声音.久了就可以了.

网友E:
带负载无法运转并且发出响动时间稍长就会烧毁电机

网友F:
二楼说的对,其实是更本就起不来的,转速上不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