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电机改接法的讨论。

楼主(2008-10-24):
30kw电机角形改星形,原电机的额定电流是59A,说明它的相电流是约34A,如果改后的线电流不大于34A,就说明电机能正常运行,这样适合电机选型大了(因是现有电机),相当于改小电机输入功率。不知道改后的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化如何?此题只是作讨论用。

网友A:
把角接改星接,角接线电流是星接线电流的3倍即59/3应不大于19A所以改造后的线电流应小与19A.功因数和效率肯定降低

网友B:
????无功功率提升,电机利用率降低.电机出力小,长期星型运行,对电机不利.

? 如果真感觉30k富裕 ,那就加变频,利用调速来实现而且节省电能。

网友C:
我同意两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D:
劝你还是不要这样改!副作用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角接改星接,角接线电流是星接线电流的3倍即59/3应不大于19A所以改造后的线电流应小与19A.功因数和效率肯定降低

角接电机的电流是星接电机电流的1.732倍,59/1.732=34A,星接功率是角接功率的三分一。

在满足启动性能及工艺要求的前提下,楼主不如把电机直接更换为22kw甚至18.5kw

网友F:
我们改过,是75Kw风机,每天工作17小时,现已使用10年。

网友G:
这个问题出现了两个答案,星接后的电流到底是多少?34A还是19A?似乎都有道理,但我以为是19A正确,因为星接后绕组上的电压降为220V了,而34A是根据星接后电压不变算出来的,是这样吗?

网友F:
星接后的电流到底是多少?

其实没有答案,因为电机的工作电流并非完全取决于接线方式,还与工作负载相关。

网友H(2009-06-24):
我也改了两台风机,22KW的,运行快一年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