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智能电动执行器的几个优点

楼主(2008-10-24):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计算机速度的飞速发展,传统电动执行器的弊端及无法实现的功能也随之表露出来,一种安全、稳定、可靠、界面友好、智能化的电动执行器才能与自控系统相适应。智能电动执行器有哪些优点呢?它又能解决传统产品的哪些弊端呢?下面针对380V电源驱动的智能电动执行器的优点做简单介绍。
一、丰富的信息显示及人性化的人机对话界面
传统的电动执行器一般不具备太多的信息提示,所以在现场很难知道电动阀门的运行情况,特别是当出现故障时不容易诊断并排除故障。智能型电动执行器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电动执行器的运行进行检测并将信息通过液晶显示屏显示,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人为诊断过程,并能及时排除故障恢复生产。
二、可组态的多组信号输出
电动执行器信号输出的多少是执行器对其自身及阀门运行状态监视程度高低的体现之一,传统电动执行器一般是以机械微动开关触点输出,输出点数有限,且以固定形 式及固定的信息定义输出,在选型如没明确要求,产品一但出厂很难再做更改,这样不便于使用的灵活性,也不能适应强大的系统控制要求。智能电动执行器必需能有更多的信号输出点数,且对应信息定义可灵活组态。
三、解决相序问题
三相电机存在着相序问题,当三相电源相序错误,控制开阀、关阀时与阀门的实际转向相反,失控将造成电动执行器、阀门严重损坏。所以初次安装调试时必需手动进行相序纠错,否则损坏将不可避免,但往往现场接线与调试是不同人员,常常发生没有相序纠错而使设备损坏的现像。而智能电动执行器可以不必考虑相序问题,内部电路检测接入交流电源的相序,通过逻辑运算实现自动纠错,不管怎么接都能按正确的转向工作。
四、超强自诊断功能
电动执行器不管运行与否,一但被接通电源时就必需能自行诊断检测,当诊断出故障时操作将被禁止,并通过液晶显示屏显示各故障报警信息,并将信号输出给控制系 统,这样对设备的安全、可靠不只增加了一层保险,也缩短排除故障的时间,使故障诊断实现智能化,这是传统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
五、可修改的参数设定
传统电动执行器一般出厂后参数是不可改的,智能型电动执行器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限性,它通过内部程序实现设定,可随时进行参数的修改,不管是初装还是使用过程中都可进行修改,使得设备发挥其强大的灵活性。
六、非侵入隔离密封
传统电动执行器现场操作按钮(或旋钮)一般采用惯通轴,所以密封性能较差,智能型电动执行器一般采用非侵入式设计,操作按键与内部电路完全隔离,使得密封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实现了免开盖设定、操作、查询。

网友A:
智能的好是好用,一旦出问题就无能为力了。质量也很重要。
?

网友B:
呵呵,现在是智能化的时代了, 推广................

网友C:
推广到是想啊,我也喜欢设计先进的没接触过的东西,但是用户不给钱啊。一步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