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过流保护器

楼主(2008-10-24):
求电子过流保护,要求输入DC24V,输出DC24V,监控输出电流3.8A.左右可调!当电流低于设定时正常输出DC24V,当电流超过设定时要求在80ms内关断!

网友A:
自己做吧:这么偏的东西没有现成可用的。。。

网友B:
用热继电器,改造一下,将热继的输入和输出六个点串起来再与电源输出DC24V串联使用,把电源的输入串接在热继电器的触点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吧:这么偏的东西没有现成可用的。。。

要不我帮你做?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工艺上要用到啊,呵呵,介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