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问题待解决......

楼主(2008-10-24):
安川G7 5.5 kW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至电机运行时抖动,变频器报过‘GF’。请教大家这是IGBT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以前有台G7 11KW的变频器,也是类似的现象,查无毛病,结果低速运行了一会就把保险和IGBT烧了,这次不敢上电试了,请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A:
安川G7 5.5 kW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至电机运行时抖动,变频器报过‘GF’。光藕换一下试

楼主:
驱动板的触发回路测了,没问题,那光藕也应该不什么有问题吧,难道是IGBT的问题吗,大家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一般都是光耦问题,光耦923和929是测量不出来的,模块一般都可以测量出来的。

楼主:
触发波形几乎一要,光耦还会有问题吗

网友C:
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D:
一般是PC929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