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据写入永久掉电保持区?

楼主(2008-10-24):
西门子S7-200的V区数据都是可以掉电保持的,我用触摸屏输入数据到VW区,可是好像一般100小时以后就容易被清零,请问有没有永久的掉电保持区,把数据写到那里面,无论掉电多长时间,数据都不会丢失,掉电保持区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您的数据如果足够大的话,您这样的要求需要购买存储卡才可以实现无论多久的掉电时间,而不是设置的问题了。

以上

楼主:
谢谢,看来西门子的东西也不是都好,我用过一款国产的和利时的PLC,硬件里面有6K的掉电保持区,我现在用西门子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一个按钮“恢复默认值”,一旦有数据清零了,这个画面就会弹出来,一按就恢复了!

网友B:
200的需要电池的 电池有电的话 数据不会丢的

网友C:
?肯定是设置 不对哦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发过相关的帖子,请查找一下。另外再看看我的那个“累计运行时间......”的贴,里面的程序就是这样写的。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老菜鸟先生,我没找到你的那个“累计运行时间......”的贴,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E:
?

楼主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把要掉电永久保存的数据安排在MB0-MB13这14个字节里的任何地址里,并在系统块里的"断电数据保持"中,把MB0-MB13设置成断电数据保持,并下载至PLC.....这样,你的数据在不用特殊编程,不用存储卡,不用电池的情况下,达到掉电永久保存数据.

网友F:
呵呵;普通的是用电容来保持的,如果长时间不通电就会丢失,可以加个电池盒,可以保存200天;

网友D:
哦,我找了一下,在这里: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9DD6-6567C53AF1F5

网友D:
我那个程序时写到EPROM里面去的,永久保存。

一般的掉电保持区是断电保持,时间一般不超过100来个小时。

网友G:
学习了,这个问题很令人头痛的.我也想用来试一试,九楼和老菜的都可试试呵.

网友H:
在系统里设置断电保持的存储区范围,然后再把你要保存的数据存到那个范围的寄存器里即可。

网友E:
这个问题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中写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下面的黑体字段就是从S7-200的系统手册中复制的,网友可以看看.

-------------------------------------------------------------------------------------------------------

提示
如果将地址范围MB0至MB13定义为保持,则在掉电时,这个区域里的值就会自动保存到永久存储
器中。

-------------------------------------------------------------------------------------------------------------------------------------

没有人不知道吧,电视机关机后,无论断电多少天,当再一次开机时,电视机接受的电视台就是上次关机手收看的电视台,并且是同样大小的音量.对比度,亮度.......,这就是断电自动存EEPROM功能.

S7-200也有断电自动存EEPROM功能!MB0-MB13就是可供用户设置断电自动存EEPROM的地址.

网友I:
这个问题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中写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下面的黑体字段就是从S7-200的系统手册中复制的,网友可以看看.

网友D:
........对于M存储器的断电永久保持,不必要设置专门的指令(就是那个把V存储器写入EEPROM存储器的指令)来把它写到EEPROM中(当然,你实在不嫌麻烦,要那样做我也没有意见@_@)。对于M存储器的断电永久保持,采用老愚者上面的方法即可——如果将地址范围MB0至MB13定义为保持,则在掉电时,这个区域里的值就会自动保存到永久存储器中。S7-200也有断电自动存EEPROM功能!MB0-MB13就是可供用户设置断电自动存EEPROM的地址。

........不过,对于楼主所说,要保存V存储区的数据,还是要采用专门的指令。请参阅相关手册。

网友J:
呵呵,这个都是在系统手册上的啊,所以还是好好看看啊

网友K:
SMW32每次只能存储一个双字,不好。

网友L:
好象很多人和我一样懒得看手册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