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困惑

楼主(2008-10-24):
各位兄弟!

????? 我的变频器由于客户把输出接了AC380V,结果变频器损坏!

请问为什么?

?? 难道接反就炸掉吗?

网友A:
???? 接反肯定是要坏的。

网友B:
废话,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我上次也接错了,但是我那台机器是ABB的,后来换过来还是好的,所以说国外的就是先进啊。

网友D:
接反没事,只要不送电,象楼上的就不会坏。

?

网友E:
我也试过一次接反了通电,后来换过来还是好的。

网友F:
接反了一般不带负载运行不会坏.

网友G:
我的一用户用安川616G5接错显示正常,掉过来就好了...没有炸

网友H: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

网友I:
我的变频器由于客户把输出接了AC380V,结果变频器损坏!

竟然有你这样的高手,接线前不看说明, 不看接线标示.有地放就接吗?

网友J(2009-05-08):
台达B系列11KW带了11KW电机电流才20A怎么变频器就显示过载自动停机

网友K(2009-06-08):
鹰垦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是没有问题的.网站:www.inverter-king.com

网友L(2009-07-16):
我C!也太强了吧,这样都行

网友M:
接反之後,看你加电的时间,时间超过100‘S 原则会爆炸掉!